请教:HI3519 插TF卡,偶尔出现开不了机的现象

楼主(2018-07-26):
如题,不插卡可以开机,插卡有概率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,从纯硬件角度来看,会有哪些原因?(从串口打印信息来看,是等待超时,然后程序一直卡在这)

网友:
    uboot都进不去的超时还是进了uboot了,卡在插卡程序这里?之前遇见过类似的,是因为CARD_DETECT问题,和卡座有关。有一些卡座设计插入是高电平,有一些卡座设计插入是低电平。软件要和硬件的DETECT配合好。

网友:
    看看TF卡接口设计有没有问题.例如上拉电阻,电平一致性等等

网友:
    有没有卡升级的配置,有的话禁用了~

网友:
    是不是做了电源控制电路?把TF卡相关的电路贴上来

网友:
    看看TF卡接口设计有没有问题。有一些卡座设计插入是高电平,有一些卡座设计插入是低电平。软件要和硬件配合好。

网友:
    要查看一下,HI3519选择的启动方式是否满足你的需求

网友(2018-08-31):
    楼主搞定没有?分享一下结果思路,谢谢

网友(2018-11-30):
    测下SD卡的3.3V在插入卡时电压拉低了没有,?
    ( \5 h/ V. w/ b" v: O我碰到过开关电路MOS管坏引起压降、电压偏低而不停重启(PS:通过SD卡 U-BOOT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