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RT MANAGER package out of date 错误

楼主(2018-07-26):
请教一下,在CAPTURE CIS的PART MANAGER 管理器中显示“package out of date”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database server被设成过期、不可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tabase server被设成过期、不可用

是原理封装还是PCB封装过期了啊?

网友A:
要问你们的管理员耶
是这个器件被设定为不可以用,不管是 EOL或者是OBS
反正就是被关掉了
另外这不确定是原理图的封装,还是PCB的部分,要问你们管理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问你们的管理员耶
是这个器件被设定为不可以用,不管是 EOL或者是OBS
反正就是被关掉了

谢谢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