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封装,设焊盘时,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8-07-26):
Drill hole is defined but there is no appropriate drill
         symbol defined. Hole will not show in drill legends,
         and there could be problems elsewhere as well.

网友(2018-09-20):
soldermask-top, bottom没设值

网友:
提醒你钻孔没设代表的符号,将不在钻孔图中显示,这个没关系的,生成钻孔图时会自动生成。

网友(2018-11-27):
drill/slot symbol

figure:可以设置成cross
characters:可以填钻孔数值
width:可以填钻孔数值
height:可以填钻孔数值

如果公司有自已规定的钻孔符号定义就按公司的文件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