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6 八层板改板,很多GND过孔变成了电源网络

楼主(2018-07-27):
大家好,allegro16.6  改板遇到个问题
八层板,有一个电源层,有三个GND层,电源层的铜皮没有删除,所有GND铜皮删除,板子改好后,结果很多的GND过孔变成了电源的网络。
请问如何避免GND过孔变网络呢?

网友:
    留一层完整的地层。

网友:
    很简单啊  你可以先把电源铜皮先移出板外   这样孔就不会跑了   最后做完再移回  一样的

楼主:
    感谢大家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过孔固定

过孔固定是指把孔保护吗?

网友:
    固定过孔是咋操作的啊前辈们

楼主:
    按照fix过孔操作了。步骤是先fix所有的过孔,再把所有的铜皮移出板框外,修改走线后,再把铜皮移回来,结果,很多电源的孔变成了GND孔

网友:
    直接用静态铜去XXX

网友:
    1.留一层完整的地层,
2.把其它电源shape先移出板外
3.原地移一下via.这样空via 就会变为gnd via
4.移回板外电源shap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