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源滤波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27):
测量发现Cmos image sensor三路电源都存在一个脉冲,频率跟sensor的帧数一样,导致图像噪声较大

想问一下各位大神,这个脉冲的产生原理和滤除的方法,非常感谢

补充内容 (2018-8-30 14:50):
这个标题应该改成关于CMOS sensor电源噪声问题,方便搜索

网友(点评):
養雞場經常遇到的問題!>_<|||

网友:
最好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,否则只能靠猜了

楼主:
附件是sch图片格式,3.3V和2.8V和1.2V均由座子过来

sch

网友A:
    没装软件看不了你的原理图,电源是否都加了LC滤波电路?看起来像被帧头信号干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没装软件看不了你的原理图,电源是否都加了LC滤波电路?看起来像被帧头信号干扰了。

sch我转成图片了,你可以看的,帧头信号被干扰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    大概率是这个脉冲导致我图像异常的,所以我下一步要做的应该是处理掉这些脉冲
目前做了的动作包括:
    1.加大三路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(47uH+100uF),并无改善
2.三路电源输入改成电池+LDO的方式进行供电,并无改善
3.调低帧率,从图像上看,有所改善

    目前猜测是sensor的工作方式导致这个脉冲,每一帧出来的时候,sensor需要处理大量数据,电流加大导致脉冲

不知道有没有了解cmos image sensor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

网友B:
不知道你说的图片噪声大是什么概念。我们也做过ipc,但是图像没问题,也没有测试过电源纹波。
既然是纹波,可以关注下面几点:
1. 这3个电源是dcdc还是ldo。
2.sensor电流一般不是很大,1.2v和1.8v可以考虑ldo,3.3v可用系统dcdc。
3.看你这个脉冲是几百us,你用100uF电容是没效果的,可以考虑减小电容值,增加电容数量。
4.小电容的摆放位置很关键,尽量靠近sensor芯片。可以直接并在芯片的滤波电容上。
5.在插座进来的电源端放个稍微大些的电容。
6.你目前所有电源都是从插座过来,这个设计可优化。1.2v、1.8v的ldo放到sersor板,降低大电流工作IR drop。

网友C:
    如果想验证是否电流的瞬态响应的问题,那么我就应该怀疑是否 1.2V 的PDN上面的R和L太大,由那么几个方法可以验证 :

    1. 示波器除了一个probe测量1.2V,再增加一个电流探头, 测量1.2V的电流,是否和电压突变一致
2. 从主板用另外一根粗的线,把1.2V单独飞线到子板上, 看看是否1.2V的电压突变有改善
    3. 这两个实验可以排除PDN网络的 R*I(电流peak)和 Ldi/dt 形成电压的突然dip

网友D:
    嗯,有可能是同步开关噪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说的图片噪声大是什么概念。我们也做过ipc,但是图像没问题,也没有测试过电源纹波。
既然是纹波 ...

1. 这3个电源是dcdc还是ldo。/ans/ 三路电都跟主板FPGA同电压,同用DCDC
2.sensor电流一般不是很大,1.2v和1.8v可以考虑ldo,3.3v可用系统dcdc。 /ans/做过sensor板独立电池-LDO供电,这个脉冲还是在
3.看你这个脉冲是几百us,你用100uF电容是没效果的,可以考虑减小电容值,增加电容数量。/ans/ 减小电容值并在管脚滤波电容上,一会试一下
4.小电容的摆放位置很关键,尽量靠近sensor芯片。可以直接并在芯片的滤波电容上。/ans/我自己布的板子,基本完全参照规格书设置,BGA管脚-打孔-就近背贴指定电容
5.在插座进来的电源端放个稍微大些的电容。/ans/原理图22uF-10uH-22uF就是端子进来的滤波,这个容值应该够了?
6.你目前所有电源都是从插座过来,这个设计可优化。1.2v、1.8v的ldo放到sersor板,降低大电流工作IR drop。/ans/同第二,并且测试主板上的1.2V,1.8V,3.3V是几乎没有这个脉冲的,所以猜测是sensor自身工作产生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如果想验证是否电流的瞬态响应的问题,那么我就应该怀疑是否 1.2V 的PDN上面的R和L太大,由那么几个方法可 ...

    好的,感谢,稍后测试贴结果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嗯,有可能是同步开关噪声。

    恩, 有办法改善?

网友E:
    你看OV等厂家的参考设计,图像传感器一般是LDO供电,不是DCDC,而且是超低噪声LDO,你可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看OV等厂家的参考设计,图像传感器一般是LDO供电,不是DCDC,而且是超低噪声LDO,你可以试试

是的,sony家的,甚至都不区分数字和模拟布置,推荐就是全数字对待
但是我已经手动改过LDO供电了,问题还是一样,sensor板上有脉冲,主板上没有,应该不是DCDC的问题

楼主:
    版主说的养鸡场的梗没理解,哪位同学偷偷告诉我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sony家的,甚至都不区分数字和模拟布置,推荐就是全数字对待
但是我已经手动改过LDO供电了,问题 ...

才25Hz,DCDC的PWM一般都是KHz级别的。在去耦电容和电源LAYOUT这方面再再分析分析吧

网友F:
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被PCB厂坑了,以前遇到了图像异常,最终定位到一阶盲埋孔内层断开,导致我分析了大半个月。相当无解。所以你也可以测一下BGA下的去耦电容与各自电源源端之间的开断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被PCB厂坑了,以前遇到了图像异常,最终定位到一阶盲埋孔内层断开,导致我分析了大 ...

好的,我这个全通孔的板子,间距也挺大的应该不至于,我留意一下,感谢

网友G:
是不是选择的ldo 不能达到标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是不是选择的ldo 不能达到标准?

手动改的时候,三路电LDO用的这个

网友G:
使用者问题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使用者问题不大

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要做复杂光纤下成像的,现在在低照度的时候图像噪声明显,所以才发上来求大神支招的

网友H:
你确定这个是所谓的噪声吗?48Hz就是你的帧同步信号.帧与帧之间sensor的耗电会先减小再增加,所以电压会有个小的跳起再drop的过程.这个完全是电路里面的感性或容性器件造成的.按道理这个不会影响你的画质.而且这个幅度也才20-30mV. 或者查查你的电路的地回流路径怎么样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确定这个是所谓的噪声吗?48Hz就是你的帧同步信号.帧与帧之间sensor的耗电会先减小再增加,所以电压会有个 ...

1.我们这个sensor是做复杂光线下成像的,在低照度的时候,会有条纹,图像噪点较大
2.我领导也说地回路有问题,但是地回路有问题的话,测量点也是基于电源与其对应的地,表现出来应该就是电源文波吧? 3.主板和sensor的数模分割如图示,主板纯数字的内容,sensor板区分了模拟和数字部分(规格书推荐不分割),两个部分通过0R电阻连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.我们这个sensor是做复杂光线下成像的,在低照度的时候,会有条纹,图像噪点较大
2.我领导也说地回路有 ...

sensor本来就不用区分模数的,整个sensor模块模拟为主,只有少数的几个控制信号是数字的,比如iic,spi;你区分了平面不好弄,信号反而容易出问题。
还有你这个fpc用的多长,这个对图像信号(mipi/lvds)影响很大。可以考虑改为屏蔽线或双绞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nsor本来就不用区分模数的,整个sensor模块模拟为主,只有少数的几个控制信号是数字的,比如iic,spi; ...

LVDS信号我们FPGA工程师可以分析的,如果是LVDS的信号出问题的话,不是图像噪点大这么简单的了
目前看来就是模拟部分受到干扰了
sensor还是区分数字跟模拟部分的,可以看看OV家的

楼主:
有了最新进展,3.3V模拟power用LDO供电,+100uF的输出电容,图像明显改善(也就是说3.3VA受到干扰,但是测量不出来??),估计输出电容不需要这么大,但手头上100uF的比较方便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版主说的养鸡场的梗没理解,哪位同学偷偷告诉我一下

养鸡场是啥意思啊?

根据我碰到过的现象,有那么几个思路 :

1. 从波形看,不像是电源的开关纹波
2. 检查一下给sensor的电源是否经过PMOS-MOSFET浪涌控制开关电路,如果是,检查一下PMOS的RDSON是否足够小,以及inrush control的RC是否太大,导致突发电流够不着。
3. 从DC-DC的输出的地方到sensor是否电源线太长太细, 这样L比较大, deltaV = L(di/dt),这个我在以前的产品也见过
4. 另外从DC-DC的输出的地方到sensor是否电源线太长太细, DCR的也会打, 这样电流突变的时候, 也会引起DC DROP
5. 最后就是检查DC-DC的输出给sensor的电源是否经过ferrite bead, 如果是,检查bead的DCR

谢谢
Jianjun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养鸡场是啥意思啊?

根据我碰到过的现象,有那么几个思路 :

现在基本能确认就是3.3V的噪声,是电源不干净还是地不干净,这个没法判断,目前的仪器简陋,也测不出来

楼主:
发现个好玩的事,示波器GND夹子和probe同时点在PCB上某点的GND,显示上面的波形,这个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?

网友I:
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供参考:
sensor数字地模拟地没分开;图像质量还可以,30帧输出,EMC过不去;
测试发现电源和地都不干净;但是加磁珠隔离后,电源和地变得更差,图像不正常;去掉摄像头,测试板上电源和地很干净。判断是摄像头本身设计太差,引入干扰。
后来解决办法:摄像头改板,增加电源和时钟滤波;降低帧率;板上电源和信号都增加滤波。

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?可以看看sersor设计,如果做有隔离拿掉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供参考:
sensor数字地模拟地没分开;图像质量还可以,30帧输出,EMC过不去;
测试 ...

是这样的,推荐设计就是不支持加磁珠电感去隔离,目前正在改版

网友J:
    3.3V模拟POWER,也可以用直流DC/dc分出来的,后级再串个大点封装的功率电感(用3*3贴片)值同DC应该有改善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    3.3V模拟POWER,也可以用直流DC/dc分出来的,后级再串个大点封装的功率电感(用3*3贴片)值同DC应该有改善

当前版本就是这样做的,然而layout guide是不推荐增加磁珠电感等
说是说增加小DCR的,但是电感和磁珠值太小,就滤不干净,太大的话,DCR就不会小

网友I:
引用 网友I:
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供参考:
    sensor数字地模拟地没分开;图像质量还可以,30帧输出,EMC过不去;
测试 ...

    楼主也可以量一下HSYNC ,是不是这个跑到电源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LVDS信号我们FPGA工程师可以分析的,如果是LVDS的信号出问题的话,不是图像噪点大这么简单的了
    目前看来 ...

没说sensor没有模拟和数字,说的是如果你的板子分割了模拟数字,但是没处理好还不如不分模数;这种情况下分割比不分影响更大。
现在sensor主要是模拟的,除非你用的是bt656接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也可以量一下HSYNC ,是不是这个跑到电源上。

LVDS输出,没有用到行场同步的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说sensor没有模拟和数字,说的是如果你的板子分割了模拟数字,但是没处理好还不如不分模数;这种情况下 ...

确实是这样的,layout guide 里面也不推荐分地

网友K:
    IMX385我刚好做过,模拟电压和模拟地都是单独隔开的,并没有任何问题;电源都是用LDO;关键是模拟电源3.3V的处理要用低噪好一点的LDO,其它1.2V和1.8V只要楼主与主板之间处理好一点问题都不大;比较怀疑的是楼主的布板问题,可以的话,能否贴上layout图看看;
snoy很多cmos,模拟电源和地,我们这边都会完全隔开,一般走线处理好一点都没出现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发现个好玩的事,示波器GND夹子和probe同时点在PCB上某点的GND,显示上面的波形,这个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 ...

    地噪声偏大吧?   现在还是都用DC/DC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IMX385我刚好做过,模拟电压和模拟地都是单独隔开的,并没有任何问题;电源都是用LDO;关键是模拟电源3.3V ...

你可以看看官方的layout guide 是不推荐分开的,我不知道你说的没有问题是什么状况下,什么成像要求

    目前有的解决方案是:参照layout guide进行设计,3.3V的模拟电压用LDO进行供电
此帖子终结

楼主(2018-09-17):
    我们测试的条件是在人眼都看不清楚的光线下,把sensor的增益调到最大
    ---
    之前看到的问题是:有横条纹

    现在的问题是:已经没有横条纹的问题,但是领导说成像色噪声大。(我分辨不出
    ---
    领导说硬件还有改进的空间,但我不知道怎么改了
    ---
    不知道各位大神还有没有什么建议?
    ---
    下面是原理图和PCB截图

网友L(2018-11-28):
    干扰频率就是VS频率?板子布线时有没有将VS信号隔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干扰频率就是VS频率?板子布线时有没有将VS信号隔离?

没有用到VS信号的,lvds内同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