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6安装最新补丁和capture有冲突,有没有哪位大神碰到过并且解决了的

楼主(2018-07-27):
16.6版本,在没安装补丁之前,capture可以正常打开,但是安装最新补丁之后就和capture有冲突,PCB可以正常打开。  有没有哪位大神碰到过并且解决了的

网友:
用吴川斌的阿里狗重新破解下,实在不行就重装

网友:
    通常都是安装补丁后再破解的    你之前使用的是直接破解的?

楼主:
    是啊   问题解决了   3Q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   问题解决了   3Q

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    安装了补丁要重新破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解决的

就按他们说的,重新安装软件重新安装补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