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开源】move、线宽、网格设置增强命令,mil和mm自动转换

楼主(2018-07-27):
在AD上用惯了双单位模式,切换到allegro中很不适应,所以写了一些列skill来解决这个问题,现在附上其中一个skill。大致说明如下:
主要功能:
1、以命令模式对常用的移动,线宽,网格等和系统单位有关的操作进行增强,解决要单位换算的问题
2、命令格式为:xx+l 值 / XX+m 值,其中l表示mil,m表示mm,输入对应的值后,skill自动判断系统单位,然后将输入转换成系统单位并执行命令。
比如:在mm单位的情况下,输入 xl 100 100 ,skill会转换为 x 100 100,然后执行

加载方式:load("AutoUnitCmd.il")
调用命令:
1、xl、xm,x命令的增强版
2、ixl、ixm,ix命令的增强版
3、iyl、iym,iy命令的增强版
3、wl、wm,线宽修改命令增强,在拉线的状态下输入
4、gl、gm,网格修改命令增强
5、u ,单位设置命令增强,命令: u mm / u mil ,切换单位后会自动修改系统的showmeasure_altunits选项,在测量的时候会同时显示mm和mil两种结果

目前存在问题:
1、不知道如何区分acon_line_width和line_width,只能都操作一遍了
2、线宽修改的命令好像有时不太灵,暂时不知道为什么,也不知道如何修复
3、按理说应该可以用axlChangeWidth代替,但不清楚如何获得当前要画的线的id。

有问题需要反馈或更好的建议,请email:mojinpan@foxmail.com

1.92 K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6, 下载积分: 贡献 -30 , 威望 -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