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按照教程做XNET没有成功

楼主(2018-07-28):
allegro16.6画板子需要做等长,我按照教程要求,analyze->modle assign->creat model后,在规则管理器还是没有发现生产xnet。这个可能时什么原因呢?请教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这个skill 好用

网友:
二楼说的很详细。

网友:
    人家SKILL是要钱的。。MMP

网友:
    可能是你设置model的步骤不对吧?

网友:
    现在都是和利益关系

网友:
    应该是model设置的不对,你可以试试先删掉model,保存了重新建一下model

楼主:
xnet无法生成的问题,查了很多帖子和文档,都没有根本解决。偶然见发现另外一块pcb板子上可以正常出现xnet,所以怀疑这个板子设置有点问题。就想用dbdoctor修复一下,
点击tools中的dbdoctor,然后check,发现确认有一些错误被修复了,再次check没有错误后,再打开cm就看到了xnet。希望自己的经历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

网友:
    dbdoctor修复一下 有時就可以用

网友(2018-12-04):
    软件有时需在DBDOCTOR一下,电阻为0的需要设置一个非0的阻值才可以设置。

网友(2019-01-03):
我是17.2的软件,一直都没有生成起xnet。请问高手些,17.2需要重新设置什么东西吗?

网友:
    最好把文件传上来看看,瞎猜太费时费力了。

网友(2019-03-11):
    skill在哪里可以下到

网友(2019-04-20):
    你好,这个skill在哪里下载?可以分享一个吗

网友(2020-04-23):
    謝謝大大的分享~  感恩

网友:
    我的17.2还是不行,无法生成

网友(2020-07-01):
    好的很好,很想看

网友:
    db一下然后重新进规则管理器

网友(2020-12-24):
    非常实用啊

网友A(2021-08-09):
    我也是,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可以有时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,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可以有时不行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3838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