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窗口检测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28):
各位大佬 ,有没有人做过窗口电压检测,就是这个电路只允许外电10到14伏电压输入,以及22伏到26伏电压输入,其它电压输入都无效。求指教。

楼主:
没人理我,唉

网友:
帮你顶一个。

网友A:
上TI官网找,窗口监控器

网友B:
    使用窗口比较器结合门电路的形式应该可以实现。详见附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窗口比较器结合门电路的形式应该可以实现。详见附图。

大哥,你的想法和我一样,我现在想10V、14V、22V、26V的基准电压怎么来?我只有一个输入电压VIN,它在5~36V之间的范围内。基准电压怎么出来?用稳压管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TI官网找,窗口监控器

早就看了TPS3701比较合适,估计要两颗。价格也比较贵。打算用比较器自己搭一个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哥,你的想法和我一样,我现在想10V、14V、22V、26V的基准电压怎么来?我只有一个输入电压VIN,它在5~36 ...

    能否选择一款电压基准芯片 把比较值分压调整到合适范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否选择一款电压基准芯片 把比较值分压调整到合适范围

有考虑过tl431,目前在忙其它项目 ,所以还没验证。有时间了我验证一下再来汇报,你有没有啥好的方法或推荐的电路?

网友C:
    比较器+控制开关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比较器+控制开关电路

只有一个电源输入,比较器的基准电压从哪里来?如果用电阻分压得到基准电压,当外电输入电压变化时在电阻上的电压也是变化的。

网友B:
    楼主 可考虑下这个芯片,如果成本允许的话。

楼主(2018-08-31)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主 可考虑下这个芯片,如果成本允许的话。

有点小贵,等有时间了,我再想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