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输入电压范围检测的问题。

楼主(2018-07-28):
我的想法是只允许外部电源10伏到14伏的电压输入和22伏到16伏的电压输入范围,不在这个输入范围的输入电压都无效。有没有大神做过相关的电路,真心求指教!

楼主:
没有人指点小弟一下么?

网友A:
简单些的就用,带限幅的电压比较器
高精度、高可靠的就用,AD+继电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些的就用,带限幅的电压比较器
高精度、高可靠的就用,AD+继电器

可否具体一点,比较器的的基准电压从哪里来?AD的电从哪里供?

网友A:
两种方案都必须额外提供电源,3.3V或5V均可。
你的10-14V的外部电源的输入可经电阻分压后与电压比较器比较。
具体参考LM393的手册,Figure 14. Limit comparator

楼主:
如果可以额外提供电源,这问题早就解决了。主要是就只有一个外电进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种方案都必须额外提供电源,3.3V或5V均可。
你的10-14V的外部电源的输入可经电阻分压后与电压比较器比较 ...

如果可以额外提供电源,这问题早就解决了。主要是就只有一个外电进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