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等长调节小波浪有什么比较权威的官方推荐值吗?

楼主(2018-07-28):
下面这几个设置参数有什么比较权威的官方推荐值吗???

网友A:
蛇形走线主要的目的是差分线要等长(等时间延迟)。走线高度和长度要符合在constraint manager 中定义的差分线间距范围。否则会出现系统提示DRC error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蛇形走线主要的目的是差分线要等长(等时间延迟)。走线高度和长度要符合在constraint manager 中定义的差 ...

不是问这个

网友:
    没听说过这个设置还有要求的

网友:
    看看,你要的是不是这个。

网友:
    6楼大神资料有没有名字啊,小弟试着搜下完整版

网友:
    这两个参数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威推荐,还是根据具体应用来分析。做蛇形走线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我们知道高频信号线要注意阻抗匹配,那么做蛇形走线就让差分线的差分阻抗失去匹配造成EMI及信号反射问题。 差分线的间距原则上要保持不变,这样才有连续的阻抗匹配,如果因为信号走线问题必须加入蛇形走线,那么空间允许的话尽可能地让H小一些。

网友:
    貌似没有要求,只要等长就好

网友:
    L等于线宽 h等于gap 好像是这样

网友:
    一般动态等长才会这样设置 比较严格

网友:
    看看是不是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