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开关接mos管,看不懂电路

楼主(2018-07-28):
一个开关COM 按下接高电平  弹开接下面的nmos管。mos管的B+和B-接到运放的+和-了。看不懂这个Nmos管导通以后开管接的是B+还是B-?后面的运放是什么作用, q" M+ p0 q0 K

网友:
个人看法,起比较作用吧。就这个电路看来,如果按下开关,那么B+电平大于B-电平,比较器,输出高电平1,如果不按下去,B+电平等于B-电平,应该输出0.

网友:
搞 不懂,高人何在。

网友:
B-自始至终都是低,B+在开关导通的时候为高,不导通的时候为低,后面电路不知道

网友:
A的信号流经MOS管,去后端放大电路.

网友:
不就是同相放大器吗?

网友:
    就是简单开关电路

网友:
    B-自始至终都是低,B+在开关导通的时候为高,不导通的时候为低

网友:
    MOS栅极电压5V,源级通过电阻接GND,MOS导通(具体要看MOS的开启电压)。A(COM)接高(5V)时,5V给A端电路充电或者放电(具体要看A端接的电路),MOS的漏级(二极管负端)悬空,源级通过电阻接GND,后级运放没有输入,输出为0。A接MOS(开关弹开)漏级,A端信号通过MOS连接到后级运放,进行放大。不过奇怪的是这个MOS的作用貌似不大,因为一直处于导通状态。除非A端电压过高,导致MOS不完全开启甚至关断,也是说后级运放的输入有电压限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