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这个黑色区域怎么改大

楼主(2018-07-30):
(图片)

网友A:
    有些版本有下图选项,可以直接用这个命令自定义。
有些版本没有该选项,只能使用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这个工具,这个需要做辅助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版本有下图选项,可以直接用这个命令自定义。
有些版本没有该选项,只能使用define From selected obj ...

  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这个工具
    能上传一个么

网友:
    是我的用词误导了你,你看看上面那个图,那就有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选项。这个选项是大部分版本里都有的。
    部分版本删掉了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,只留下了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。

网友B:
    没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的选项的话,按1然后design里就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了,然后画出你想要板框区域再按2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的选项的话,按1然后design里就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了,然后画出你想 ...

这个好。以前还以为是取消了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。以前还以为是取消了这个功能。

又学习了,嘿嘿

网友:
    软件还有很多的功能没有用到,要一点点补充

网友:
    设计里面有PCB板形状-重新定义PCB形状可以自己拉一个

网友:
    就是二楼说的那个,我dxp中文版没注意他发的也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的选项的话,按1然后design里就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了,然后画出你想 ...

    又学习了,以前没用过1这个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的选项的话,按1然后design里就有redefine Board shape选项了,然后画出你想 ...

学习了!原来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