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请问PADS可以兼容Mentor那个版本

楼主(2018-07-30):
以前一直是用pads画板,但进了新公司,新公司之前的用mentor画的PCB,现在想装个Mentor软件,硬件同事说不能兼容,问问这里的大神们,有没有同时装过这两个软件,有知道在这里感谢分享一下。

网友A:
    不是不兼容,是不能同时打开,需要切换使用。不过如果装的pads是独立版(类似于绿色版),就可以同时打开Pads和EE/VX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是不兼容,是不能同时打开,需要切换使用。不过如果装的pads是独立版(类似于绿色版),就可以同时打开Pa ...

   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软件之间的互转,请问简易版的能互转吗

    wmz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软件之间的互转,请问简易版的能互转吗

之前有装过pads9.*(具体哪个版本忘记了)的简易版,和mentorEE是可以互转的PCB的,pads有自带转化工具。原理图没试过。

网友:
    用新版的vx版本。Mentor和PADS可同时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