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!!关于哪种情况下需要考虑过孔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。。

楼主(2018-07-30):
求助大神!!关于哪种情况下需要考虑过孔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。。

网友A:
理论来说,只要有阻抗要求的信号都要尽量避免过孔.因为过孔的阻抗是不连续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来说,只要有阻抗要求的信号都要尽量避免过孔.因为过孔的阻抗是不连续的.

低速的信号过孔影响不大吧,估计高速的信号才会考虑,现在我一个100兆的模拟信号测试发现效果不好,怀疑是不是过孔的问题

网友B:
过孔也分好几种。通常说的是通孔。这在高频信号特别是大于1Gbps是要特别小心,需要进行相关的信号完整性模拟。另外还有埋孔,盲孔和micro vias. 埋孔和盲孔在高速信号中的引用是为了避免stub effec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过孔也分好几种。通常说的是通孔。这在高频信号特别是大于1Gbps是要特别小心,需要进行相关的信号完整性模 ...

是的,另外还有背钻等等,这里先说通孔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过孔也分好几种。通常说的是通孔。这在高频信号特别是大于1Gbps是要特别小心,需要进行相关的信号完整性模 ...

我这边正在做一个项目,一个100兆的模拟信号,我打了过孔连接,在测试时,发现信号不太好,在怀疑是不是过孔的寄生电容和电感产生的影响

网友:
这里涉及到的影响信号完整性的参数有很多,比如通孔的焊盘大小,anti pad 的大小,通孔的直径和长度,信号的带宽,信号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端接电阻,信号的通讯协议等等。以前做高速板的经验是通常的LVDS信号(<1gbps)通常没有过孔数的限制,但最好也要进行完整性的模拟。向>3Gbps 如 SATA, PCIe, 10G Ethernet 等等参考设计上基本是不建议用过孔,有的直接写明最多两个过孔。可见过孔对高速信号的影响非常大。主要是大家所认知那样,信号线上的阻抗匹配对于高速信号非常重要。

网友:
过孔的阻抗不连续性可以通过终端加匹配电阻,或是发送端串接电阻形式来降低信号的反射所造成的EMI问题。不过楼主说信号带宽只有100MHz, 楼主可以检查是不是其它原因造成的。

网友C:
100M的模拟信号,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快的模拟信号,简单说一下个人看法,首先效果不好是哪个方面的?是压摆率不够,settling time不满足(注意这里的settling time是运放的建立时间,并不是时序上常说的建立时间),还是过冲振铃?另外,对于模拟走线来讲,并不是敏感信号走线越粗越好,粗线寄生电容太大,但太细又会降低抗干扰能力,这也要针对具体应用去考虑。

网友D:
怀疑是不是过孔的寄生电容和电感产生的影响

网友E:
这个分场景:

1. 对于射频信号,我做的产品2.4G wifi信号对via不敏感,但是最好不要打孔, 但是对5G Wi-Fi却让人蛋疼, 我们想了不少办法来避免VIA所产生的STUB带来的插损, 我们最坏的情况测到了3dB的5G插损, 这个简直要命了

2. 对于普通高速数字信号,比如时钟信号, VIA本身不是问题,主要担心换层后要注意,信号的参考平面变化了,要注意回流的LOOP控制好

3. 对于高速差分信号, VIA要做反焊盘的设计, 控制好阻抗,也就是所谓的GROUND VIA的设计, SI工程师这时候可以发挥作用了

4. 对于非常厚的背板, VIA的STUB有时候会很长, 要注意换层的策略, 另外要背钻, 减小STUB的长度, 这种事也可以求助SI工程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00M的模拟信号,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快的模拟信号,简单说一下个人看法,首先效果不好是哪个方面的?是压摆 ...

测出来的波形会出现双峰现象,另外脉宽会比正常的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分场景:

1. 对于射频信号,我做的产品2.4G wifi信号对via不敏感,但是最好不要打孔, 但是对5G Wi- ...

谢谢版主的分析,数字信号的处理后面几点都很到位,关键我这个是模拟信号而且100兆,我想知道过孔会不会对信号有过大的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00M的模拟信号,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快的模拟信号,简单说一下个人看法,首先效果不好是哪个方面的?是压摆 ...

gps以及 ad/da前段的模拟信号,一般都几百兆,有的达到g级别,很常见啊

网友:
开车太快,容易隔着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测出来的波形会出现双峰现象,另外脉宽会比正常的大

双峰现象:第二个峰值比第一小还是一样?
脉宽比正常的大:是反射和信号本身叠加的结果?
楼主的电路过孔之后的接收端是容型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峰现象:第二个峰值比第一小还是一样?
脉宽比正常的大:是反射和信号本身叠加的结果?
楼主的电路过孔 ...

双峰现象是在正常波峰前会出现一个小的波峰,测得脉宽是整个回路的辐射信号,过孔之后接的电容

网友B:
如果过孔是不可避免的,建议楼主做两个或是四个接地过孔,这样可以把过孔引起的反射和窜扰降低到最小。如图》
另外高速模拟信号的干扰源主要有以下几点》
1 信号线间的窜扰
2 模拟信号通过的芯片的模拟电源受到污染
3 模拟信号的current return path 受到噪声干扰(地噪声)。

楼主可自行排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过孔是不可避免的,建议楼主做两个或是四个接地过孔,这样可以把过孔引起的反射和窜扰降低到最小。如图 ...

谢谢你的建议,目前空间较密地孔打不了。你说的第三点估计概率较大,初步发现是参考面(地为参考面)的不完整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过孔是不可避免的,建议楼主做两个或是四个接地过孔,这样可以把过孔引起的反射和窜扰降低到最小。如图 ...

另外问一下信号完整性的书籍有没有推荐的,最近想学习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怀疑是不是过孔的寄生电容和电感产生的影响

因为信号速率不是很高,本人觉得过孔的寄生电感电容影响不是很大

网友:
学习了呢,记录一下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另外问一下信号完整性的书籍有没有推荐的,最近想学习下

Signal Integrity simplified eric bogatin, 经典著作,如果想了解基本概念,这是本不错的书,深入浅出,通俗易懂。

信号完整性的三剑客,不过我觉得Electromagnetic compatiblity 写的比其它两本更全面,更深入。
国内最近也有很多不错的中文书,用百度搜一下,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ignal Integrity simplified eric bogatin, 经典著作,如果想了解基本概念,这是本不错的书,深入浅出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:
100MHz速率不高,过孔影响没那么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