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16 安装在32位还是64位 win7

楼主(2018-07-30):
新买了微机装系统win7,为了将来安装  altium designer16  运行的好,   请问事应该装32位win7     还是64的?

如果都行的话,官方推荐是那款系统更合适?

可气的是,遍插安装教程,对此问题都是只字不提。

网友:
    官網的文件是推薦安裝在64位,最低的需求是窗7,32位。
    參考附件

网友:
    当然装64位的。32位的4G内存都用不了。楼主什么配置啊!现在新机器W7不好装啊!驱动都不好找。

网友:
    操作系统如果是64位的,建议安装64位的AD。AD还是比较吃内存和显卡的。

网友:
    系统个人推荐安64位的,我用了两年AD16,一年AD15,运行在64位上完全没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    推荐 win7 64bit

网友:
    我就是win7 64位的

网友:
    64位系统的不二选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