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心杯马达,用1V的直流电源能驱动,但是用1V的太阳能板却不能驱动...

楼主(2018-07-31):
是太阳能板有问题吗?

网友A:
    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功率足够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功率足够吗?

不知道板的输出功率是多少。或者是不是空心杯的转速太高了(42000转),带不动...

网友B:
    主要是输出电流的问题,输出电流不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主要是输出电流的问题,输出电流不足。

换个转速小点的是不是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换个转速小点的是不是就可以了

看你电机转起来需要多大电流 太阳能电池板瞬时能提供多大电流

网友C:
    功率不够,你看一下,是不是用太阳能板电压会被拉低了?  或者输出电流不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电机转起来需要多大电流 太阳能电池板瞬时能提供多大电流

网上买的,看不到这些参数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功率不够,你看一下,是不是用太阳能板电压会被拉低了?  或者输出电流不够

    是的,一接上电机,电池板电压就为0.2以下.....

网友:
    主要是输出电流的问题,输出电流不足,

网友:
    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是电脉冲,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。一般后面要加一个LDO和储能电容的。说白了还是输出电流不足。

网友:
    进来踩踩,看看高手们的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