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体复制的功能

楼主(2018-07-31):
如图,一个pcb分成1 2 3三个相同的部分,我目前吧部分1lay完了,想直接把部分1复制到2 3里面,要保证位号和网络要改变,并且可以导入orcad生成的网表。

网友:
    不就是复用吗?要

楼主:
    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啊。

网友:
    cadence模块复用啊   百度一搜一大堆呀老兄

网友:
    使用sub-drawing试下

网友:
    可以把1生成模块,2和3套用,也可以把1的元件和走线subdrawing出去,导入2,3中后把对应的假元件替换掉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