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 帮忙设计一块板子, 压差放大

楼主(2018-07-31):
差压传感器信号放大板,可能带温补。IC上的字磨了,输入24VDC,输出0-10V,传感器供电压10V, 哪位高人熟悉相关一下行业, 帮忙一下啊?

另外芯片的字被抹掉了,能帮忙研究一下什么芯片吗?

你自己就是高手了呀~特別夭壽的版主!>_<|||

楼主:
狗兄过奖了, 我其实不行的,^_^, 很多类比的电路东东我都搞不定的, 以后有问题还得向您学习。

话说,我贴的这个玩意儿你能破解出两个芯片的型号吗?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的, o(╥﹏╥)o

网友A:
  • 以前幫朋友找打印被磨掉的芯片,因為他有好幾片板子,有的被磨掉頭、有的被磨掉尾,拼拼湊湊才把型號給找出來。您若只有一片板子,這工作就難了!
  • 之前有個網友在這版面,問過壓力傳感器電路,是用惠斯登電橋Wheatstone Bridge)做偵測,當時還用 TI 的仿真器做過仿真。建議版主先從傳感器的規格下手,知道輸出怎麼變化後,其實電路是不難設計的。

网友:
樓主參考這篇看看,若壓差是電阻變化造成的,便可用惠斯登電橋Wheatstone Bridge)做偵測。

若是傳感器直接輸出電壓,則可直接放大訊號給 ADC 偵測。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p;page=2#pid1248312

网友:
感觉像一个控制 一个运放  运放值回传给MCU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• 以前幫朋友找打印被磨掉的芯片,因為他有好幾片板子,有的被磨掉頭、有的被磨掉尾,拼拼湊湊才把型號 ...

  •  谢谢狗兄, 我来研究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