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同时装allegro16.5可以用现在再装16.6为什么会提示cdn-xerces-c_2.7.dall

楼主(2018-07-31):
    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    卸了其中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卸了其中一个

不能两个同时使用吗

网友B:
    是缺少dll吧?去网站上下载一个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是缺少dll吧?去网站上下载一个啊

下载以后提示软件出现错误,复制16.5的提示动态链接库有问题

网友:
    正版可以安装多种版本,然后设一下环境变理就可切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