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edion v2.3的LP-WIZARD是哪个文件

楼主(2018-07-31):
请教各位高手:
                  Xpedion v2.3的LP-WIZARD是哪个文件?在文件夹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软件

网友:
    需要单独安装的

网友:
    直接从中心库里面的新建封装进入

网友(2020-06-08):
    1.1或1.2才有的,高版本的需单独安装。那个大神有安装包,就分享一下吧。

网友(2022-03-19):
    学习视频上说EEVX1.2也需要单独安装,哪里有安装包?

网友:
    PADS9.5 或者VX 安装包里面包含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