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门 谁有 PCB 中 No Place bound Chack 谢谢了

楼主(2018-07-31):
大神门 谁有  PCB  中 No Place bound Chack   谢谢了   skill  文件 的  IL  文件  谢谢了

网友A:
打开这个层看下就知道有没有了

网友B:
    这个还需要skill么 ?status里面不是直接可以显示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还需要skill么 ?status里面不是直接可以显示吗

    没有的,  这是 检查  原理图 画错了   导入 到 PCB   这有 有个网络 ,单网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打开这个层看下就知道有没有了

    那个层  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打开这个层看下就知道有没有了

    器件这么 多  怎么  看  呀

网友:
    这个论坛上有,去翻一翻!

网友:
    把库里的封装全部理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