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可以去掉节点的skill。

楼主(2018-08-01):
大家有没有碰到有节点的情况。
求一个可以去掉节点的skill。    谢谢!

网友:
    请问你所说的节点是什么?

楼主:
    E:\down\33.png   不知道能不能看的到。。如图。

楼主:
    不会上传照片。

网友A:
    你这是用复用功能才会出现吧,删除复用功能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我也不会上传照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这是用复用功能才会出现吧,删除复用功能就可以了

    就是有的时候贴用之前的档案的图,会产生棱形的方框。线要整个删掉重走才可以。
    不然会一直有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