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内层怎么铺铜

楼主(2018-08-02):
    多层板  内层怎么铺铜

网友:
    对于负片层(Internal plane),不需要铺铜,因为默认就是铜,若需要分成不同网络的区块,进行分割就可以了。
    对于正片层(signal layer),就像处理Top/Bottom一样。

网友:
    AD的负片比较好用,用无属性的线去分割就好了

网友(2018-09-04):
    1.内层有柔板的话,就使用正片层,用线性画出铜框
    2.可以直接使用负片层,用2D-line划分区域,双击相应区域铜皮敷网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