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Q3D 参考地和互感怎么算

楼主(2018-08-02):
Q3D仿真PCB板走线的寄生电感时,需要设置边界条件吗?比如Boundaries中的infinite Ground plane,即需要设置无限大地平面吗?如果不设置,那么对于单根导线仿真时,他的回路在哪呢?

网友A:
不需要设置,默认无穷远处有大地,如果你需要设置参考地 需要使用reduce matrix进行处理

网友:
    进来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设置,默认无穷远处有大地,如果你需要设置参考地 需要使用reduce matrix进行处理

如果不设置,默认无穷远处为地,那么对任意一段线路仿真寄生电感时,默认的该段电流就是回到无穷远处了吗?那对PCB板上一段线路的寄生电感,就是按照无穷大线路得到的吗?

网友:
    不是,q3d求的是局部电感,不是loop电感。只需要定义sink和source就可以求解了

网友(2018-12-13):
    pcb走线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导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