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求助:HFSS仿真DDR3 CA信号lumped port 参考平面如何选择?

楼主(2018-08-03):
求助:最近在用HFSS提取DDR3的CA信号的S参数,但是PCB设计中CA信号表层是参考电源VCCIO平面的,CA信号的设lumped port时参考平面应该选电源平面吗?最近实在是困惑,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。

大致叠层结构

大致叠层结构

CA信号从pad出来是走在电源上面的

CA信号从pad出来是走在电源上面的

楼主:
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都能集思广益说出自己的理解,也希望大神们能不吝赐教,谢谢~~~

网友A:
帮顶下,希望来大神赐教,话说,从PCB导入进HFSS,在HFSS中还需要对线路分配材料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顶下,希望来大神赐教,话说,从PCB导入进HFSS,在HFSS中还需要对线路分配材料吗

我没有直接导入HFSS,先在SIWAVE中设材料,切割之后再导入HFSS的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我咨询了HFSS FAE 回复是:设置信号和地pin之间的port,同时电源和地之间去耦电容加上,一起仿真;这种结果很差。
另外有的仿真专家的意见是:直接将电源跟地短路掉来仿真

网友B:
ddr3没那么高速率,干嘛还要用HFSS来提S参数,PowerSI就够了吧

网友C:
肯定是参考电源平面啊,HFSS是一个源仿真软件,它不知道是电源还是地,在它眼里都是铜,你现在的电源平面就是高速的回流平面,当然你的Port需要加在信号和电源平面。c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是参考电源平面啊,HFSS是一个源仿真软件,它不知道是电源还是地,在它眼里都是铜,你现在的电源平面就 ...

主要信号还跨层了看我的叠层结构,先参考电源中间又打孔到下面参考地了。高频感觉还行,低频直流我完全混乱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dr3没那么高速率,干嘛还要用HFSS来提S参数,PowerSI就够了吧

客户要求用3D的软件,就学习一下。另外也没有对比过这两的结果差异。

网友(2018-09-15):
这个看起来不错  以后跟你学一下  一直想这样仿真一次 可惜不会

网友:
    现在不是可以在SIWAVE中用3Dlayout,调用HFSS进行运算,好像工程里会自动生成HFSS的工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