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压保护电路

楼主(2018-08-03):
这个过压保护电路的原理是怎样的?
如何把正常电压时的漏电流减小

网友A:
5.6V以内,稳压管没有导通,Q3的B极为高,截止。Q1的导通条件是S大于G,所以电路正常工作。如果超过5.6V,稳压管击穿导通,Q3的B极拉低,Q3导通。Q1的S和G极同电位,Q1关闭,起到保护作用。这个电路的稳压管有漏电流和精度问题,这2点要注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.6V以内,稳压管没有导通,Q3的B极为高,截止。Q1的导通条件是S大于G,所以电路正常工作。如果超过5.6V, ...

嗯,要怎么调节才能减小漏电流

网友A:
漏电流是器件固有的,半导体材料决定。像稳压管。电阻不要取太大。漏电流只能减小,而不能取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漏电流是器件固有的,半导体材料决定。像稳压管。电阻不要取太大。漏电流只能减小,而不能取消

那就是如果选定了稳压管,漏电流就无法减小了吗?
过压点是怎么算的?

网友:
漏电流和过压点都是管子自身的参数,看数据手册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.6V以内,稳压管没有导通,Q3的B极为高,截止。Q1的导通条件是S大于G,所以电路正常工作。如果超过5.6V, ...

电压大于6.3V才算过压保护吧?稳压管只是稳压在5.6V,而要实现三极管导通的时候,必须PNP管压差大于0.7V。这是我的个人理解

网友:
稳压管都会有典型的稳压电流值,通过上拉电阻去控制稳压二极管的导通电流就行。另外,稳压二极管,正常导通时有最小电压和最大电压,这边要特别注意,根据你要保护的能容忍的最大电压进行设计

网友:
在您们的帮助下,有看明白一个电路,嘿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压大于6.3V才算过压保护吧?稳压管只是稳压在5.6V,而要实现三极管导通的时候,必须PNP管压差大于0.7V ...

实际调试是5.6-5.8V之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实际调试是5.6-5.8V之前

是实际过压保护的输入电压值在5.6~5.8V吗?

网友:
    没看懂电压过高是如何进行电路保护的,可以把电压过高时的一个工作路线分析下吗,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实际过压保护的输入电压值在5.6~5.8V吗?

是的,现在纠结于在5V输入时,电路有40uA左右的漏电流,不知道怎么调整才能达到更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.6V以内,稳压管没有导通,Q3的B极为高,截止。Q1的导通条件是S大于G,所以电路正常工作。如果超过5.6V, ...

    请问一下:  稳压管上端电压超过5.6v的话,稳压管就会起到稳压的作用,怎么可能导通呢?

网友:
提高R1和R3电阻试试,或者找漏电流更小的二极管替代zd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实际过压保护的输入电压值在5.6~5.8V吗?

这个会影响什么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现在纠结于在5V输入时,电路有40uA左右的漏电流,不知道怎么调整才能达到更小

正常情况这个漏电就是走的稳压管,只能更换稳压管了。

网友:
MOS管开关, 很简单, 可以用仿真软件分析一下

网友(2018-09-07):
这个要看Q3管的导通条件,假如Q3的导通条件是Ve-Vb=V1,当输入电压小于5.6V+V1时,Q3截止,Q1的Vs=VBUS_5V,Vg接地,Q1导通,电路正常工作,当输入电压大于5.6V+V1时,Q3导通,Q1的S极和G极电压相等,Q1截止,电路断开,起到保护的作用,也就是说这个电路最大电压不超过5.6V+V1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5.6V以内,稳压管没有导通,Q3的B极为高,截止。Q1的导通条件是S大于G,所以电路正常工作。如果超过5.6V, ...

你这完全讲反了吧??Q3是PNP管,没超过5.6V时,B极是高,三极管不导通;当超过5.6V时,稳压二极管击穿,B极拉低,这时候三极管才导通,后面的PMOS也说反了

网友:
稳压管的稳压是有范围的,min~max

网友(2018-10-10):
    最近一个板子也在考虑保护电路的漏电流问题,头疼。

网友(2018-11-18):
引用 网友C:
你这完全讲反了吧??Q3是PNP管,没超过5.6V时,B极是高,三极管不导通;当超过5.6V时,稳压二极管击穿, ...

怎么可能反,自己好好看看。

网友(2019-04-27):
    看来问者并不理解什么是稳压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