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.2.3焊盘上,能显示网络名吗?

楼主(2018-08-03):
如下图
另外,移线只能用鼠标移吗?有快捷键吗?

网友A:
焊盘不能显示网络名称。
你想如何移动走线?

网友B:
你说的移动指的拉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盘不能显示网络名称。
你想如何移动走线?

走完线,想移动走线的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移动指的拉线吗?

移动走完线的位置

网友B:
在select mode,display control中需要选中需要的元素(如果需要和器件一起移动,需要勾选place outline),选中你要move的对象,右键move,需要精确坐标的话可以用命令ms dx=x,y,也可以直接用snap

网友:
    6楼那个图,最下面一排图标第四个可以移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select mode,display control中需要选中需要的元素(如果需要和器件一起移动,需要勾选place outline)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