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09复制粘贴出现的情况求解

楼主(2018-08-03):
今天在一个同事的电脑上,在pcb库,打开一个封装,我把焊盘丝印都框选,然后复制建立个新的pcb封装,再粘贴,然后粘贴的焊盘和丝印在x轴镜像了,什么情况,第一次遇到,脑子有瑕疵解决不了了

楼主:
我回复了一下qq,然后又去复制粘贴发现又正常了,问题不复现了,有遇到过的没

网友A:
    没遇到过,是不是软件之间(qq和AD)有冲突的地方。之前用MentorEE和有道词典就有冲突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过,是不是软件之间(qq和AD)有冲突的地方。之前用MentorEE和有道词典就有冲突的情况

    enen嗯嗯,或许吧,情况不复现了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