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运放反馈的问题讨论

楼主(2018-08-04):
如下面两张图片所示,仅仅是反馈接法的不同,一个是直接接地,另一个是接了半压。
请问下这两种接法对电路的特性有区别吗?我能理解的是接半压的方式就是多串了个22uf的电容,对输出的频响有些影响?
我们平常使用时一般接地就可以了(多方便),这次看到老外这样接了个半压有点疑惑了,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吗?

网友:
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A:
运放的供电是单电源,也就是说输入端电压必须高于GND,如果接GND会造成输入波形下半周在同相端失真(输入电压为负,对GND保护二极管导通)。而反馈接中间电平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在同相输入端的波形的以中间电压为参考。

网友:
    搬凳子过来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放的供电是单电源,也就是说输入端电压必须高于GND,如果接GND会造成输入波形下半周在同相端失真(输入电 ...

同相输入端已经接了半压作为交流信号参考电压了。

网友:
    第一张图接地是直接接地,第二张图接地是通过22uf电容接地,两者低频响应不同,交流接地相当于两个22uf电容串联,电容小一半,影响不大

网友(2018-10-24):
    搬凳子过来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