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(NCP3235-D)无法正常工作 (已解-->电容太多)

楼主(2018-08-04):
1.如题,系统设计用12v(ATX)转5v。

2.Bug的现象:
    a,打开ATX后,芯片会工作0.5秒左右, 之后自行掉电。
    b,用示波器观察,输入端正常(12v), En 是高,输出是0.7V (理想值5v)
3.实验:对EN 信号4.7k 下拉1秒后(即1秒左右低脉冲)放开, 芯片启动并正常工作。(EN,芯片内部上拉)

4.问题 ?:
    a, 第一次上电, 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芯片自我关闭?
       从示波器上看,没有过压的情况(OCP, 不知道怎么测)
    b,除了OCP, OVP之外, 还有哪种可能, 换句话说,我还可以做哪些尝试?
    c,为何给一个低脉冲后, IC 能正常工作?(可能的逻辑是什么?)
谢谢先!

**问题解了! 谢谢各位的提醒. 总结如下.

1. 原因是因为输出端+负载输入端的电容过多或过大导致.
    输出端22u电容10个 + 5组负载, 输入各有3个22u.
    按道理550u也不算大, 但是把他们全焊下, 系统就能顺利开机,
    *特别是远端(即负载输入端)电容对瞬态电流影响更大.
2. 很遗憾, 没能上传波形图.
    其实, 过流的瞬间, 电压已经冲过6v(宽度是ms这个数量级). 只是不解, 为何过流会体现成过压?

305.73 KB, 阅读权限: 20, 下载次数: 17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datasheet

388.34 KB, 阅读权限: 20, 下载次数: 21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Schematic

网友A:
我猜测是后端瞬态电流过大,导致保护的;可以尝试对EN端加个阻容做个缓启动看看。12V接100K电阻到EN端,EN端再接1uf电容到地

网友:
MCU_ATX_PS_ON和三极管基极之间没串电阻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猜测是后端瞬态电流过大,导致保护的;可以尝试对EN端加个阻容做个缓启动看看。12V接100K电阻到EN端,EN ...

这样是延迟启动,对上电瞬间电流没有任何影响,要想减小上电瞬间电流,应该加大C511,加长5V电源上电时间

网友C:
让别人给你指导,能不能下载不要威望,两个放一个压缩文件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是延迟启动,对上电瞬间电流没有任何影响,要想减小上电瞬间电流,应该加大C511,加长5V电源上电时间

嗯,你说的没错,我没看规格书。刚看了他的原理图,DCDC本身有缓启动引脚,直接加大C511电容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让别人给你指导,能不能下载不要威望,两个放一个压缩文件中

谢谢 Tony 123,

非常好的建议

只是, 如何取消下载威望?
这个功能不是我主动加的. 我目前不知道如何取消.

我也想取消.

网友:
芯片手册没看,按一般buck拓扑调试可以关注:
1.EN脚目前是否有连接,这个一般是内部电流源;如果你要外部控制开启,需要加oc/od;
2.实际使用输出多少电流,ss软启动10nf时启动时间估计很短,启动电流大,是否过流保护;
3.power good应该是输出脚,告诉其他芯片目前buck的工作状态,你这里接输出电压的依据是什么;
4.boost引脚一般就一个自举电容;这里rc是否对sw波形有影响;
5.sw引脚对地的rc是否对sw波形有影响;
6.输出电容在哪里;
7.第一次上电启动不了,负载情况如何;
8.buck拓扑输入输出是共地的,怎么弄了几个不同的gnd;

网友:
   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?启动掉电,肯定是保护动作;不确定你的系统负载是什么?现在的这种IC只要参数按照规定值,不至于这样。分段处理;确定问题出来哪里?

网友:
    把你后级的芯片,一个个的用手工拉低复位方式让其别工作,然后看是哪一个出问题了

网友:
    mode接一个174K1

网友:
    把MODE拉一个174K1%的电阻到地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    1.softstart 的电容有没有上对。
2.powergood 为什么要接输出,这点不太明白。
3.Iset设置OCP 的电阻有没有上对。
建议你抓掉电的瞬间 EN 12V 5V FB 这几个信号时序,看是否有关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