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话框字体太小,怎么改大

楼主(2018-08-04):
这个字体太小,看不清楚,每次看的很累,我看了网上说在FONTSIZE里面改,填了几个数值都没用,另外分辨率我不打算改,一改,其他的也改了,我就希望对话框字体改大点,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招

网友:
    换大的显示器吧

网友:
    可以改大,在用户参数里面

网友:
    这个属于系统设置,不是软件设置

网友:
    非常清楚。。我不用。。。

网友A:
    这个好像不好改,屏幕分辨率太高就是这样。Fontsize里面只是能改你板子里面的字体大小。不能改窗口的字体。我试过好多次都没改好,后面就用1080P的显示器了。

网友:
    沒聽說這個可以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直接上图。

    这个NB 分享一下呀…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上图。

这个字体厉害了,怎么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NB 分享一下呀……。

    有分的加分。

网友:
    学了一招,很是开心

网友:
    这个看起来个性

网友(2018-09-25)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好像不好改,屏幕分辨率太高就是这样。Fontsize里面只是能改你板子里面的字体大小。不能改窗口的字体。 ...

    改windows 系统的显示比例为150%应该好很多。不是改显示分线

网友(2019-09-19):
这个太方便了,太感谢了,眼睛舒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