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C0.5间距的可以过多大电流?

楼主(2018-08-06):
FPC0.5间距的可以过多大电流?

网友:
不大,你多用几根线~~电压提高一点~

网友:
额定有400mA的,也有500mA的,保守用吧

网友:
0.5A左右,设计时注意保留余量。

网友:
积累一下子

网友:
一般400mA左右

网友:
应该不会超过0.5A,想过大一点的电流,就多用几根

网友:
用fpc电流不是主要的,ir drop才是关键;线稍微长点压降可能会让你系统宕机。
一般fpc手册写的电流只是保证fpc能使用,而不是能保证你的系统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每一家的FPC电气特性是不一样的。我这截图是德国wurth的软排线,供参考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