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 的地址镜像是怎么回事,哪位大佬给解释一下?

楼主(2018-08-07):
最近设计的板子要正反表贴,CPU支持地址镜像,请问DDR 的地址镜像还没搞清楚,不太敢用啊。是不是声称符合DDR协议的芯片都支持镜像功能呢?还有使用地址镜像的好处有哪些啊?多谢多谢

网友A:
啥是“地址镜像”求解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是“地址镜像”求解!

就是DDR颗粒对贴时有几个地址线可以调换,我只知道这么多了,才来求求助一下。Layout的大神应该知道的吧

网友:
没听说地址线可以换 都是data可以换而已

网友B:
ADD一般是不能swap的,DATA可以,但也是有条件的,具体要根据芯片的datashe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D一般是不能swap的,DATA可以,但也是有条件的,具体要根据芯片的datasheet

这里有写,是在DDR3的DIMM条规范了找到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有写,是在DDR3的DIMM条规范了找到的

只要对应芯片的Guilde上说可以mirror,就问题不大。芯片Pin map可调,很多时候对于布线很有帮助

网友:
这个在飞思卡尔和镁光的白皮书有说,据说是可以同时打开4倍的行地址空间,减少发送命令和等待时间,提高访问效率,但是必须是由控制器支持才行,在双rank的内存中会有用到

网友C(2018-10-20):
    我做ddr4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地址可以镜像,正反贴的时候,镜像一下,减小stub

网友(2022-11-07):
    你好,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做ddr4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地址可以镜像,正反贴的时候,镜像一下,减小stub

请问,地址线是怎么交换的,只换几根线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