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铜间距问题

楼主(2018-08-07):
整板的铺铜规则都设置为6mil,铺出来的结果缺是13mil,改了其他值也不管用。有大虾知道铺铜间距这类的设置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固定值,优先级高到怎么改都不管用呢?

实际铺铜效果,所有间距13mil

实际铺铜效果,所有间距13mil

规则设置

规则设置

楼主:
是哪里约束了这个值,导致我改不了呢。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?帮我出个主意

网友:
    设置了区域规则?

网友:
    在shape菜单下找最后一个菜单,出现的对话框里有选项,可加qq16831621联系,

网友:
    打开Shape——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——Clearances看下Oversize value这一栏是不是有输入什么数值,默认是0

网友:
    这里看一下

网友:
    修改那spacing 值吧。

楼主:
    谢谢6楼和7楼,就是有值,我没注意到这里,现在解决了。

网友(2018-10-09):
    楼上做出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