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么输出PDF丝印图

楼主(2018-08-07):
生产需要,麻烦大佬们指导下。

网友:
    得先做好光绘,然后输出pdf中选择要出的光绘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ile->Export->PDF

    我不需要全部输出,就位号,字符和丝印,怎么选择要输出的选项

网友:
    新建一个光绘层,然后将你需要导出的所有层添加到这一层里,然后expor这一层就好啦

网友:
    装个PDF打印机

网友:
    你开什么层,输出PDF就是什么层

网友:
    截图,美滋滋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需要安装一个PDF打印机,或直接截个图也行。

网友:
    在artwork里面设置好你要出的哪些层。然后再FILE-EXPORT-PDF选择你之前在artwork里面设置好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1、在artwork里设置好,再export-pdf
2、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,只显示需要的层,打印

网友:
    选中你要输出的层 直接export-pdf或者下个虚拟打印机直接打印也行

网友:
    学习了,谢谢大家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