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pmos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8-08-07):
这个pmos有什么作用?
去掉可以吗?
谢谢!

网友A:
个人感觉1.可以控制ON/OFF 来控制电路是否上电
            2.对电容C40充电延迟导通时间,也可以通过这点来使后续的电路不至于有大电流充电,抑制浪涌

网友B:
12VD是不是接有其他源头,PMOS做切换用?

网友C:
slowly start缓启动

网友:
ON/OFF接的是什么电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2VD是不是接有其他源头,PMOS做切换用?

没有其他电源,只有这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感觉1.可以控制ON/OFF 来控制电路是否上电
            2.对电容C40充电延迟导通时间,也可以通过这点 ...

仅仅是这一个功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lowly start缓启动

仅仅是这一个功能吗?缓启动如何仿真看结果?
缓启动有什么意思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感觉1.可以控制ON/OFF 来控制电路是否上电
            2.对电容C40充电延迟导通时间,也可以通过这点 ...

仅仅是这一个功能吗?缓启动如何仿真看结果?
缓启动有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防止冒火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拿走不谢

这个是放不放电容的区别吧 请问和pmos有什么关系呢

网友:
1.上电时序有要求时或者部分电路只在特定条件下启动(比如风扇)时可以通过ON/OFF控制;
2.防插反,mos比二极管有优势。特别是大电流应用;

网友E:
还有一个功能是当掉电时,12VD是接地的,给一个回路,让后级负载有放点回路,电路中飞高即低的原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还有一个功能是当掉电时,12VD是接地的,给一个回路,让后级负载有放点回路,电路中飞高即低的原则

不是很懂,当掉电时,12VD是怎么接地的啊?不懂啊?

网友:
电源缓启动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拿走不谢

非常感谢,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aber2016

非常感谢!

网友F:
有好几个叫法:

1. inrush control
2. slew rate control
3. soft start

个人不推荐第三种叫法, 此电路动能有2, 1. 防止电源插入瞬间, 瞬间电流太大把超过fuse的I2T, 或者输入电源过流, 2. 另外有些客户会让我们测试系统的inrush, 如果没有这个电路,测试的peak会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好几个叫法:

1. inrush control

厉害,学习了,非常感谢

网友:
一般管这个叫软启动或者缓启动吧

网友G:
    你好,用Tina仿真了下 似乎也不是很理想,可能跟MOS管的具体参数也有很大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    你好,用Tina仿真了下 似乎也不是很理想,可能跟MOS管的具体参数也有很大关系。

非常感谢!还以为软件有问题了。原来是mos模型有问题

网友:
    控制电路吧,有时序那些有关。ON/OFF处连接低电平过来即能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