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底面元件角度问题(新手)

楼主(2018-08-07):
同一个文件,pads出的坐标文件,底面元件角度与allegro出的坐标文件,底面元件角度不一样,造成底面贴片角度不对,请问怎么解决,谢谢!allegro该怎么设置坐标文件导出才和pads一致性。

网友A:
会不会哪设置错了,是pads不能用还是allegro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哪设置错了,是pads不能用还是allegro?

allegro的坐标文件,底层角度和pads不一致,如图,同样底面西北方向,pads 是45度,allegro 是315度。放正面都一样135度。

网友B:
allegro应该是这样计算的:现在是135°,你原地镜像到背面,也就是将器件翻转180°到背面去了,所以此时角度为135°+180°=315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区别

看图,怎么没区别,是不是出坐标文件的时候需要设置什么,还是让工厂自己处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llegro应该是这样计算的:现在是135°,你原地镜像到背面,也就是将器件翻转180°到背面去了,所以此时角 ...

但是pads是45度。怎么统一?工厂不管你用什么软件画板,需要的是给到的坐标文件是一致性的。因为不一致,他们做出来的程序就有问题,角度不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pads是45度。怎么统一?工厂不管你用什么软件画板,需要的是给到的坐标文件是一致性的。因为不一致, ...

这些你不需要管啊,工厂都能处理,操心太多了哈!

网友D:
SMT会处理角度的,操碎了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MT会处理角度的,操碎了心

没办法,是出了异常,停线啊,他们都一种处理方式。

网友E:
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,smt也没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,smt也没反应

可能产线人员水平不一样吧

网友:
贴片厂技术人员太懒了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