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的find similar objects对via没有作用

楼主(2018-08-07):
AD的find similar objects对via没有作用,其他线,字符都有作用,求解各位大神

网友:
参数没有选对吧

网友:
截图发来看下,估计是参数没选对

网友:
是没有选中过孔吗,注意过滤器里是否关闭了via选择。

网友:
上图来的实际2 S- F# x; b0 P% 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