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 TO DC电源 WLSCP16封装 1.8*1.8mm,丝印OGH

楼主(2018-08-07):
有谁知道这个电源IC的型号吗
DC TO DC电源 WLSCP16封装 1.8*1.8mm,丝印OGH

网友A:
    这样说就很抽象了 有图吗 很多工程师应该不会很注意丝印。

网友B:
    S-T111B22M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说就很抽象了 有图吗 很多工程师应该不会很注意丝印。

太小了,上面除了OGH外没有其他标示,这个是我网上载的类似的图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S-T111B22MC

    不是这个呀,是PIN管脚是BGA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太小了,上面除了OGH外没有其他标示,这个是我网上载的类似的图片

    还没用过BGA的DCDC,最多是QFN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还没用过BGA的DCDC,最多是QFN的。。。

    模块上用的

网友:
    丝印还真不好找,除了大公司的

网友:
    有个丝印反查网,可以去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