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才能设置走线过孔在内层不接线的情况下不显示焊盘,只有钻孔?

楼主(2018-08-08):
    怎样才能设置走线过孔在内层不接线的情况下不显示焊盘,只有钻孔?当然出GB的时候应该也是没有焊盘的(并没有单独在某一层更换过孔)

楼主:
请问这个界面是在哪打开的?谢谢

网友(2020-03-26):
    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