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切换瞬间,发现触点会有一瞬间的短路现象

楼主(2018-08-08):
怎么避免,继电器切换瞬间短路?, H" _0 z, m* m

彈跳Bouncing)???

网友:
    继电器本身需要反应时间,你说的短路指的哪里?

网友:
    指的是2个器电器间的电压转换?

网友:
    吸合瞬间产生的电弧?

网友:
    请问电路中有吸收回路嘛?

网友:
    是说电感线圈引起的电压瞬间过冲吗?可以增加吸附电路进行改善。

网友:
    我就看看,不说话。

网友:
    可以在继电器控制电源两端加一个二极管,续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