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base-FX兼容性问题

楼主(2018-08-08):
最近做了一个100based-fx的switch案子,用的IP1810。设计完成后感觉兼容性有问题:
1.switch之间互连网络通的 ;
2.switch和其他设备(phy KSZ8041FTL)连接时网络偶尔能通;
3.网络不通时,测量IP1810和KSZ8041FTL的fxsd引脚,电平都是对的(拔掉光纤1.2V,插上光纤2.4V);
现在想问问群里大神,100based-fx是否和100base-tx一样支持自协商功能?如果不支持,如何判断对方连接正常?

网友A:
你先把你的设备和IXIA和smart bits连接,测试看看能不能一直通, 如果有不通的话,你的设备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把你的设备和IXIA和smart bits连接,测试看看能不能一直通, 如果有不通的话,你的设备有问题。

现在问题基本找到了,启动时在设备端HI3716的MAC和phy(光模式为强制100M,全双工)总是协商成10M,半双工。现在等待软件修改mac的协商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