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are:支一招 如何确保 做的封装没错之——pdf转dxf

楼主(2018-08-09):
PS:软件非原创,只是做个资料汇总和技术分享
做封装原始材料是pdf,使用软件可以将pdf转为dxf,然后导入allegro和做好的symbol比较一下,
可以确保我们做的元件没有错误(当中有一个比例放大缩小需要自己处理)

网友(2020-06-10):
很多datasheet里面的封装仅仅是示意图,比例完全不对,甚至变形,用这个需要谨慎

完全正確.

网友(2023-10-20):
    发现新问题,就是那个有些pdf识别不出来,软件报错提示非pdf文件,这个这么解决,有么有人遇到过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难度最大的就是比例问题,无法做到比例一致,咋解决呢?

在AutoCAD里面缩放,比如导出之后用cad测量某一个尺寸是1.5,实际图纸是20,那么久用20/1.5得到放大倍数,然后在autoCAD里面找到缩放的快捷键,输入放大倍数,整个图纸一起放大或者缩小

网友:
    比例缩放是个大问题

网友:
    这个好,简直是异形必备啊

网友A:
    难度最大的就是比例问题,无法做到比例一致,咋解决呢?

网友:
    尺寸复杂或者异性的封装,可以试试

网友(2023-05-22):
    不错的东西,想要学习一下

网友(2022-08-08):
    请问比例缩放是怎么缩放的?

网友:
    不错,做个记号

网友(2020-09-14):
    这个工具还是挺不错的,赞一个

网友:
    新版的CAD更以直接导入PDF,但PDF上的一般不够准确

网友:
    比例要咋设置?

网友(2020-06-09):
    复杂的  让结构的帮忙画个DXF 再导入

网友:
    导入的pdf有的能打开有的打不开,导出的dxf只有一个框,没有封装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    果然是用CAD做转换,是个不错的方法

网友:
    谢谢分享,可以使用

网友:
    有个弊端,比例怎么缩放都不对,只可以参考封装外形,具体焊盘位置尺寸还是要根据规格书重新核对调整。

网友:
    好东西 可以使用

网友:
    用的什么软件吗?pdf转dxf。结构文件的pdf能转dxf吗?

网友(2020-04-02):
    非常实用,提高每个器件建库时间5min,

网友:
    比例不好控制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快速把dxf转成焊盘的方法吗?

    有的元件官网会提供封装文件。下载下来用就好了

网友:
    请问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转化过程,我转出来的dxf打不开

网友(2020-02-07):
    好东西:lol:lol:lol:lol

网友(2019-04-02)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快速把dxf转成焊盘的方法吗?

只能做成shape转焊盘了

网友(2019-03-01):
楼主,这个比例直接转出来比例不对,怎么处理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好东西,我发现用这个东西来做异形焊盘也不错,直接把pdf封装导成dxf,然后处理一下,把异形焊盘dxf处理成封 ...

有快速把dxf转成焊盘的方法吗?

网友(2018-11-07):
    非常实用,感谢分享

网友(2018-09-21):
    这是一种方法.现在相当多的厂家会给出元件的3D模型. 直接用3D软件打开模型.投出DXF.爽得狠.特别是接插件/异形件.

网友:
    去看下libraybuild

网友:
    为啥我的pdf打不开呢

网友C(2018-08-20):
好东西,我发现用这个东西来做异形焊盘也不错,直接把pdf封装导成dxf,然后处理一下,把异形焊盘dxf处理成封闭图形,导入封装制做,结合z-copy.挺好用的。

网友:
    有没有pdf转cadence建立原理图元件的,每次建一个cadence元件都要花半天时间。。。

网友:
    比较复杂的可以这样对一下

网友:
    一般都会一比一 对照一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应该是把封装做好1:1打印出来跟实物对比一下吗。

    所有人手上都会有实物吗?

网友D:
    不应该是把封装做好1:1打印出来跟实物对比一下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