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are:pin swap 后如何生成report

楼主(2018-08-09):
PS:软件非原创,只是做个资料汇总和技术分享

1,如何swap
    1.1开启swap功能设置

 1.2开始swap:先选择net,再选择要换的pin

2,生成swap report

网友(2019-01-14):
感謝分享  更想知道這是用甚麼語法寫的

网友A(2021-10-24):
这个确实对于PFGA等逻辑器件做换PIN设计后进行检查核对需要调整哪些信号,上家公司有一个这样的工具但没有源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确实对于PFGA等逻辑器件做换PIN设计后进行检查核对需要调整哪些信号,上家公司有一个这样的工具但没有 ...

能用就行了,还管他是不是源码

网友(2021-11-23):
    感谢分享,调net还挺需要的

网友:
    直接外挂 更方便

网友:
    网表文件都是allegro的文件夹路劲,怎么出.net文件?

网友:
    这个给你点赞!!!!!!

网友(2020-05-25):
    不知道为什么,一直用不了

网友(2019-01-14):
    正需要这个东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