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导入OrCAD ,出如下错误,该如何修复?如重复的"GND"针脚名.

楼主(2018-08-09):
pads 导入orcad 后,出现如下错误,该如何修复呢? 一直无法生成网表Netlist...,
但我本来设计就应该是这样的,看不出是哪里的错误!?

导出网表出现如下错误:
{ Using PSTWRITER 16.6.0 d001Aug-09-2018 at 11:45:36 }

#1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3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9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4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8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5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2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6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34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7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3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8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3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9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40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0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41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1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4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2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4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3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5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4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5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6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8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网友A:
    allegro不识别相同的gnd,你那里面多了gnd pin应该把gnd分开来如6 gnd1 7gnd2 8gnd3,以此类推,不能有重复的pin脚

网友(点评):
感谢Anne 的回复,在PADS 里面这样是合法的,在Cadence里面改成这样,好像很难看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不识别相同的gnd,你那里面多了gnd pin应该把gnd分开来如6 gnd1 7gnd2 8gnd3,以此类推,不能有重复的 ...

    感谢Anne 的回复,在PADS 里面这样是合法的,在Cadence里面改成这样,好像很难看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Anne 的回复,在PADS 里面这样是合法的,在Cadence里面改成这样,好像很难看的样子

    但是cadence 里面就是不能有重复的pin neme,就算是相同的也得分开来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不识别相同的gnd,你那里面多了gnd pin应该把gnd分开来如6 gnd1 7gnd2 8gnd3,以此类推,不能有重复的 ...

不是不可以,如果要相同的话PIN属性里面的type就得选择power,而不能选择Passive,不然就如你所说的,将Pin的名称区分开!

网友B:
    如果是Power Logic画好了的原理图,建议你直接将Power Logic的网表转成allegro第三方网表直接调入allegro设计即可,省事又方便,转原理图可能会丢失网络和器件,后续还得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和修改,工作量大,也有风险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如果是Power Logic画好了的原理图,建议你直接将Power Logic的网表转成allegro第三方网表直接调入allegro设 ...

因老板是Cadence 的粉丝,需要我们转成Cadence 平台orcad 和allegro 作业,暂时不接受PADS 平台的,虽然我对pads 相对比较熟...

    我从PADS 装成Orcad 后,转成网表时,提示#29 ERROR(ORCAP-36018):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本来原理图里面还有同一页的Part 内的GND 名称, 可能是暂时还没有检查到这个错误,因为是Aborting Netlisgting, 可能是因为错误太多了。

    上传一下附件,大家有空,可以帮忙看看是否可以转出Allegro 的Netlist,  提示一下:我是首次使用这个Allegro 平台,所以不熟悉,希望熟练的大家可以帮忙一下我

    非常感谢!

    { Using PSTWRITER 16.6.0 d001Aug-09-2018 at 11:45:3

    #1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3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9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4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MICRO-USB_UAF95-05254_0 , J104 Pin Number 8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7.43, 7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5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2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6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34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7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3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8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3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9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40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10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A , U101A Pin Number 41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1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4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12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4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13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5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4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5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16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3B , U101B Pin Number 58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11.0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17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A , U101A Pin Number 2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18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A , U101A Pin Number 34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19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A , U101A Pin Number 3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20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A , U101A Pin Number 3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1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A , U101A Pin Number 40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22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GN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A , U101A Pin Number 41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3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B , U101B Pin Number 4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4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B , U101B Pin Number 4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5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B , U101B Pin Number 55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26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B , U101B Pin Number 56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7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B , U101B Pin Number 57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    #28 ERROR(ORCAP-36041): Duplicate Pin Name "RESERVED" found on Package BC26_0B , U101B Pin Number 58: 01_BC26.SchDoc, 01_BC26.SchDoc (3.10, 3.0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#29 ERROR(ORCAP-36018):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