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如何复制原板框

楼主(2018-08-10):
pads如何复制原板框到另一个工程里面?

网友:
    导出导入emn呀

网友:
    Ctrl+c Ctrl+v就是这么简单

网友:
    其他不需要,可以导dxf,只选板框导出,然后导入。复制粘贴,也行,变2Dline再改属性。

网友:
    把板框在本工程里复制到丝印或者其他层,然后使用reuse功能

网友:
    直接复制,粘贴,完了后应该是2D线了,非板框,这时候选中修改为板框的属性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Filter里面Object,最后一栏选择上,就可复制上。

网友:
    转换成2D LINE再复制,不能直接复制  要不然就导出DXF

网友:
    直接复制,粘贴,完了后应该是2D线了,非板框,这时候选中修改为板框的属性就可以了
    说得对!!!

网友:
    最简单的就是复制,粘贴

网友(2018-09-16):
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, 把原PCB文件另存为不同的文件名,然后把不需要的通通删除,只保留需要的东西(包括板框),然后在另一个工程中关联PCB文件就好了。

网友(2021-09-17):
    复制粘贴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