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如何取得Place_Bound shape上PACKAGE_HEIGHT_MIN的值?

楼主(2018-08-10):
    以下为EDA365源码ch_text_overlap.il内检查文字面在零件上(text on place_bound_*)程式码,
    原始功能:检查文字面在零件place_bound shape上
    预期功能:当文字在零件place_bound shape上且PACKAGE_HEIGHT_MIN = 0 MIL时才会报错

    遇到的问题:
    Place_Bound shape上可设定PACKAGE_HEIGHT_MIN & PACKAGE_HEIGHT_MAX,
    想请问skill内要如何写才能取得Place_Bound shape上PACKAGE_HEIGHT_MIN的值?

    再麻烦各位大大帮忙,感谢!!

    (defun refdes_on_pad ()
        if(refdes_component then

            axlMsgPut("defun refdes_on_pad_refdes_component")
            allselcom = nil
                cnt = 0
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noall shapes) ?onButtons '(noall shapes))
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txt alltexts refdes_overlap_component(txt))
            axlHighlightObject( allselcom)
                axlMsgPut("Total of refdes on %s component : %d" layer cnt)
        )
    )

    (defun refdes_overlap_component ( txt)
    (prog ()
    let( (item allbox)
        if(txt->layer == strcat( "REF DES/DISPLAY_" layer) then
            if(axlSingleSelectBox(getbox(txt)) != nil then
                allboxes = axlGet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have = nil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item allboxes ;++k item = nthelem(k allboxes)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tem->objType == "shape" &&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tem->layer == strcat( "PACKAGE GEOMETRY/PLACE_BOUND_" layer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selcom = cons(item allselco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selcom = cons(txt allselco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ve = t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if(have then ++cnt add_loc_text(txt))
            )
        )
    )))

网友A(2018-10-21):
    参考代码dbidShape->prop->PACKAGE_HEIGHT_MIN

网友B(2020-01-20):
    这个代码改好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参考代码dbidShape->prop->PACKAGE_HEIGHT_MIN

    感謝幫忙,得已解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代码改好了吗

    修改后代码提供参考
    (defun refdes_on_pad ()

        if(refdes_component then

            axlMsgPut("defun refdes_on_pad_refdes_component")
            allselcom = nil
                cnt = 0
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noall shapes) ?onButtons '(noall shapes))
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txt alltexts refdes_overlap_component(txt))
            axlHighlightObject( allselcom)
                axlMsgPut("Total of refdes on %s component : %d" layer cnt)
        )
    )

    (defun refdes_overlap_component ( txt)
    (prog ()

    let( (item allbox proplist prop propS propV)

        if(txt->layer == strcat( "REF DES/DISPLAY_" layer) then
            if(axlSingleSelectBox(getbox(txt)) != nil then
                allboxes = axlGet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have = nil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item allboxes
                    proplist=axlDBGetProperties(item)
                    foreach(prop proplis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pS=symbolToString(car(prop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pV=nth(1 prop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opS == "PACKAGE_HEIGHT_MIN" && propV == "0 MIL" t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item->objType == "shape" &&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tem->layer == strcat( "PACKAGE GEOMETRY/PLACE_BOUND_" layer) t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selcom = cons(item allselco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selcom = cons(txt allselco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ve = 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if(have then ++cnt add_loc_text(txt))
            )
        )
    )))

网友(2020-02-19)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代码改好了吗

    要是SKILL 能标出这个高度的值就好了,封装没标高度,每欠出3D图 都要去标高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