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D中这个电阻在哪里可以找到?

楼主(2018-08-10):
下图中电阻分别以4个为一组,而且画出了一个框将其标注,这个是怎么实现的,大佬们帮忙看下,多谢了

网友A:
    排阻,很常见的。自带库里就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阻,很常见的。自带库里就有

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阻,很常见的。自带库里就有

你好,请问为什么我找到的排阻画出的效果和人家给的原理图不同啊?

网友:
    作用一样就好了

网友:
    你就当它是个8引脚的器件就完了啊,显示的一样不一样只是中间的线和框的画法,你随便怎么画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