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DD和AVDD还有AVSS和DVSS在AD中怎么区分画出来?

楼主(2018-08-10):
画AD9854原理图时,出现了模拟电源、模拟地、数字电源、数字地,在画的时候怎么区分这几个,求指导?

网友A:
    看datasheet,一般情况下A*是模拟,D*是数字。画板子的时候模拟和数字隔离,中间放几个跨接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datasheet,一般情况下A*是模拟,D*是数字。画板子的时候模拟和数字隔离,中间放几个跨接电容。

    请问像上图中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以及模拟电源和数字在哪里找?

    wmz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请问像上图中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以及模拟电源和数字在哪里找?

    搜一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,里面对数字和模拟的说明很清楚啦~